STM32 USB库 USB IO在那里配置的?

楼主(2011-05-23):
如题,本来以为这Init这个函数里面,可是找不到这个函数。
在MCU初始化时,USB的IO不知道怎么配置的,想看看。

typedef struct _DEVICE_PROP
{
  void (*Init)(void);        /* Initialize the device */
  void (*Reset)(void);       /* Reset routine of this device */

网友A:
好像只用改一下1.5K的上拉电阻(我是用范例改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程序是在哪里配置 IO for USB 的

网友B:
不用配置 默认了

网友C:
如果使用105/107系的,则在USB POWER DOWN(有一个USB寄存器管这个事情)的时候,对应的PA11,PA12就被设置成USB DM和DP;如果使用105/107之外的,则在使能USB功能的时候,对应的I/O就被设置成USB DM和DP。具体说明参照最新版ST官方用户手册,编号是RM0008,其中关于AFIO的说明。

网友D:
一旦开启了 USB 电源(USB_CNTR 的 PDWN位清零)PA11 和 PA12 将不再作为其他功能使用,仅供USB 使用,所以在开启了 USB 电源之后不论你怎么配置这两个 IO口,都是无效的。要在此获取这两个 IO口的配置权,则需要关闭USB 电源,也就是置位 USB_CNTR的 PDWN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