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芯片NCN6001求助

楼主(2011-05-23):
目前在调试IC卡芯片NCN6001,调试几天无果,求助。

NCN6001 我的测试条件Vcc = 3.3v;CS = 0;C4,C8接到IC卡; SPI通信,CPOL =0,CPHA=0; 发送指令0x97,控制NCN6001 CRD_VCC输出 5V;(没插入IC卡,SPI  时钟频率30K在允许范围内)

结果,测量CRD_VCC输出0V, SPI返回的数据为0。

期间也怀疑是否需要给CLK_IN时钟信号,给了信号,结果一样。
另外怀疑是否IC卡芯片损坏,插入IC卡测量INT信号,有被拉低,应该可以排除芯片损坏可能。

各位有用过该芯片的给指导下,谢谢了。

楼主:
附带说一下SPI是IO口模拟的,测过波形,没问题。

楼主:
NND,什么芯片。
搞定。
CS必需在INT拉低后才能置0.而且CPOL也不是0,可数据手册又不标明。
还有一点需插卡。

结贴!

楼主:
(⊙o⊙)…
怎么结贴啊?
结贴给分--->不能给自己评分---->给分于总分不符,请重新给分。

晕倒!

网友A(2013-05-21):
你好朋友,我最近有个项目想用NCN6001,能否用这个片子读取多路ISO7816的卡呢?也就是2路的PSAM和1路标准的IC卡

网友B(2014-10-14):
您好,我现在用NCN6001在做一个读卡器,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您能把QQ或者邮箱私信留给我,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