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自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5-23):
下图中,R3支路对交流信号的等效电阻怎么求呢?图中划红线的地方不理解。

网友A:
前面那式代入即得。

楼主:
2# maychang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吧  那个R3'=Ui/Ir3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以为是R3‘=(Ui-Ub)/Ir3   不知道前辈可否说得清楚点。。。。   谢谢了。

网友B:
to 3L:

R3‘是输入阻抗,即Ui对地的阻抗,所以应该是 R3' = Ui / Ir3。代入 Ir3 = (Ui - Uo) / R3 = Ui (1 - Au) / R3,得:

  R3‘ = R3 / (1 - Au)

网友C:
若A点电压升高了0.1V,而B点电压同时也升高了0.095V,那么电阻R3上多流过多少电流?对于Us来讲它并不知道A和B两点电压是同时变化的,它只知道为了让A点电压升高0.1V,它只付出了那么一丁点的电流,显然对Us来说R3是个“贼大”的电阻,否则不会有这效果。

晶体管和电容C3把R3给“忽悠”大了。

对于阻容感这些元件,我们一般很少考虑“它两个引脚的电位同时在变”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象“密勒效应”这种东西往往让人一下子绕不过弯来。

楼主:
前辈们都回答的很详细,我认真想想,再想不清,再继续问,: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