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的问题

楼主(2011-05-23):
把1\2    15\16分别短接,此时测量8或11脚的电压,是不是应该为1/2的电源电压?

谢谢!

网友A:
Re楼主:
不是。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那么怎样让TL494输出占空比50%的方波?

网友A:
3楼:
先看你要双路输出还是单路输出,这由13脚电平决定。双路输出只能两路合起来占空比为50%。
无论是双路输出还是单路输出,4脚接地,仔细调整TL494的3脚电位。

网友B:
哪位知道 脉宽3脚 外接电路

网友C:
可否给我推荐一款降压的开关电源芯片啊
输入是4v~6v
输出是2.8v~3.3v,电流1.5A左右
sot23-5封装的最好

网友A:
6楼和7楼:
请重新另发帖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