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uvision 4启动文件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5-23):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上面程序中__Vectors前面的__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楼主:
请问一下有什么意思?

网友A:
以"__"开头的定义一般是编译器定义的,
这段定义其实就是定义复位向量(需要连接定位在正确位置才行,所以才需要特殊名字)
开机后执行初始化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