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改成激光二极管恒亮度输出电源,请教。

楼主(2011-05-23):
官方资料,主要特性
、高效率:高达96%
1.5MHz恒定开关频率
700mA输出电流(VIN =3.6V & Vout=1.8V
、内置功率开关管及同步整流开关,无需外部肖特基二极管
2.5V6.5V输入电压范围
、输出电压可低至0.6V
、允许低压差操作:占空比可达100%
、低静态工作电流:300μAVIN 4.2V
、电流模式实现优异的线性和负载瞬态响应
、短路保护和过温保护待机电流小于1μA
、节约空间的5引脚SOT23封装

想把此电路做一下改造:
输出接激光二极管LD, (此激光二极管有个亮度反馈端,LD越亮,反馈电压越高,大约在0.05V-0.35V之间),
初步打算R2上并联一三极管,亮度反馈经运放放大驱动三极管。

高手指点这方案可行否?

网友A:
1.5MHz的频率,成96%的效率, 软开关? 牛X, 测试条件呢?

网友B:
LDO是线性稳压电源不是DC-DC开关稳压电源。

网友C:
这个是同步的降压DC/DC吧?怎么成了LDO啊?

网友D:
出来卖的,鉴定完毕

楼主:
不好意思,新手,名词理解错误

楼主:
不是出来卖的

网友E:
亮度反馈信号经运放放大加反馈端

网友E:
1.5MHz的频率,成96%的效率, 软开关? 牛X, 测试条件呢?
******************
少见多怪

网友F:
LS,你要出名了,说PowerAnts多怪也就算了,说他少见就不行了

网友G:
LS,牛的人也会有跟不上技术更新的时候。
搞技术的最怕跟不上时代。

网友G:
to LZ:
1.电压源的采样是采集输出电压,而恒流源的反馈需要一个电流采样电阻
2。采样电阻放大之后直接接芯片FB脚就行了,输出公式不用我说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改造原理图一会发出来,请各位帮我看看。

网友G:
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将LM358的输出接到FB脚,但要注意反馈的极性.

楼主:
楼上:
但要注意反馈的极性    -------    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没必要两级OP
不用三极管,R4直接加到Vfb

楼主:
回楼上:

2组运放闲着也是闲着,就画上了。

我用r4直接加到vfb试试。

网友E:
R1去掉
C1加大点

楼主:
R2不需要去掉?

C1为什么需要加大?

楼主:
maychang 老师今天歇班?  咋没见回复呢?:lol

网友H:
1 你的diode的驱动电压需要多少V?
2 如果只是控制恒量,那直接控制diode的恒流就行阿,这样如果输入电压够高,你把发光diode直接接取代分压反馈的高边电阻就行了.这样流过LED的电流在低边反馈电阻上的电压直接反馈给dcdc芯片.DCDC的反馈电压最好比较低,,越低, 效率越高.
3 其实有很多用于恒流驱动的(ldo类型的)驱动ic.
4 当然效率可能没有你的电路这么高吧.你那个运放的功耗我不会算.呵呵

网友I(2012-01-19):
搞了这么久还是没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