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问题:如何生成烧写文件?

楼主(2011-05-23):
我没有接触过单片机以及烧写,
现在需要在增加一个PIC的MCU。软件已经叫朋友写好,他用记事本写的。
一个是C文件,一个是H文件。请问需要怎么样去生成可以烧写的文件?

网友A:
在MPLAB下面生成项目文件后,导入这两个文件,安装C编译器,然后点编译,最终生成了*.HEX文件,这个就是烧写用的2进制文件。

楼主:
谢谢,正在下载MPLAB IDE V8.7软件。请问C编译器是另外一种软件吗?还是里面带有。如果是另外请推荐一下是什么软件和网址;
我要写入的是PIC12F629。

网友A:
用PICC,就要用PICC;假如用别的C编译器,PICC就不支持了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能支持外部调用的C编译器,MPLAB都可以支持,但现在支持PIC的C编译器基本都是MCHP自己的了,所以,想用也没。。。

网友C:
关键是要看你的C文件适用于哪个编译器,PICC,CCS等有不同的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