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光耦电路?

楼主(2011-05-23):
光耦传输的信号最高频率100khz,想不通为什么要加那个三极管

网友A:
有可能输入信号低电平是变化的(IN端)。
当流过光耦中二极管电流达到一定值时(大约10~11mA),三极管开始对二极管分流,二极管中电流基本不再增加。

网友B:
貌似是限制通过光藕中二极管电流的
限制在11mA左右

网友B:
呀,和前辈撞车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加大限流电阻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

网友A:
6楼:
如果IN端低电平不够稳定,例如可能是低到零,也可能是只能低到10V,那么这种设计就是必要的。

网友C:
2# maychang maychang老师,我对光耦不太熟悉,针对这个图问几个问题
1 当流过光耦中二极管电流达到一定值时(大约10~11mA),三极管开始对二极管分流,为什么是10~11mA
2 三极管导通的话BE两端的电压被嵌位,然后可知二极管1,2两端的电压约等于VCC-VIN-0.7,二极管中电流基本不再增加又如何得出呢
:)

网友A:
8楼:
MMBT4401是小功率硅管,BE之间大约0.65~0.7V导通。要得到0.7V电压,R3上需要0.7/62=0.011(A)电流。
类似电路在简单的限流保护中常用。

网友C:
9# maychang 那么R2,R4,R5也起限流作用,不能不加了

网友C:
刚才没注意到R2,R4,R5,如果不加则三极管就起不到限流的作用了

网友D:
刚才没注意到R2,R4,R5,如果不加则三极管就起不到限流的作用了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呢?

网友C:
R2,R4,R5也是限流用的,如果不加,见8楼第二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D:
R2,R4,R5也是限流用的,如果不加,见8楼第二点

网友E:
限流,在输入电压大范围变化时能提供一个不变的限流置。

网友A:
13楼:
R2,R4,R5是必须的,不能去掉。三极管必须与R2,R4,R5配合才能起限流作用。
R2,R4,R5本身限制电流,问题在于R2,R4,R5中电流与电压关系是线性的(否则就不是电阻了),当输入端(IN端)低电平不是很确定时,R2,R4,R5限流值也在变化,这点我在7楼对楼主说明了。
如果R2,R4,R5是非线性的恒流元件,那么就不必使用三极管和R3。但恒流元件很少,即使能找到也较贵。所以才用这种分流式的限流电路。

网友F:
学习!
什么情况下会考虑选择这样的电路?

楼主:
ls大侠,刚刚弄清楚了, 产品中24V电源和IN信号 共同构成输入,从外部端子接入,但是外设产品型号繁多,还会有12V的情况。在输入电压较高时就要限流了

网友F:
意思是低压时可以不用?

——不知道你是否清楚高低压的划分界限(线)?

网友G:
分析得很透彻,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从电路上分析,大概以10V为界限吧

网友H:
不通为什么要加那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