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来测试开关管中的电流?

楼主(2011-05-23):
再问下Maychang:
在反激式开关电源中, 用示波器如何来测试流过开关管的电流波形呢?
    是不是像用万用表测电流一样,把示波器和开关管串接在一起?
    还是先用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和开关管(漏极)串接在一起,再用示波器看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

网友A:
示波器不能直接测量电流。但如果示波器有电流探头,可以直接测量。
如果没有电流探头,如你所说,小电阻接在漏极,测电阻两端电压波形。但需注意: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最好是夹在电源正端。示波器地线与电源正端联接,这样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果反激电路由市电直接供电,示波器必须与市电隔离,否则可能烧保险(市电短路)或烧整流二极管。

网友B:
:lol,掰断接地线,注意安全!看以前的帖子!

网友C:
2楼说得很全面,
“小电阻接在漏极,测电阻两端电压波形。"

网友D:
使用电流互感器可以检测。但是反激的波形是在第一象限,互感器不能复位,所以次级要加二极管进行磁复位。赵修科的书上讲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