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分析

楼主(2011-05-23):
最后两句话我理解不了。 引脚上拉是由PHCON这个寄存器控制的。但是最后一句说: 当引脚被设置为输出时,那么弱上拉就被关闭? 这个怎么理解。 单片机的引脚是三态口,输出的话 它就有上拉,下拉和开漏之分,为什么就说弱上拉就被关闭了?

网友A:
 是不是飞凌的IC,IO Prots中讲到的?
  意思是说只要设置为输出,弱上拉就会自动关闭。一般作输出时去掉上下拉,为什么自己再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飞凌的IC,那输入的时候用到上下拉?

楼主:
请问 REG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网上搜不到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是飞凌的IC,那输入的时候用到上下拉?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外部的就不用的,
低电平有效,用上拉
高电平有效,用下拉

楼主:
reg和EQU是一个意思。 就是REG后面是地址。EQU后面是数值

网友A:
请问 REG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网上搜不到呢?
引用 楼主:

reg是register(寄存器)的缩写,是RAM特殊功能中寄存器或变量的地址定义,相当于其他汇编中的EQU、DS等等
而EQU是常数定义,类似常量的宏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这些我知道的,就是看datasheet还是有点糊涂

楼主:
回复 网友A:
1,请问N/A是什么意思呢?

如intflag 的地址是0fh,
ACC的地址上写着N/A
2,dec r,d语句中,dec是减法(减一),r是寄存器的地址,d是存储的地方(若d=0,存储与ACC,若d=1,存储的地方是r寄存器)。 dec r,d的含义是r-1->d
请问 如果r的寄存器地址是0eH(数值是00h),d=0;那么ACC会是多少呢?
我算出来的结果和软件debug 不同

楼主:
朋友,帮忙给我解释一下这些句子的意思

IOST的指令是不是来控制I/O的端口是输入还是输出的状态?
如果bit位是1的话,那么这个PIN就是输入状态,反之为输出状态?
还有portA的指令是来控制PIN的电平的寄存器吗

7# 老鱼探戈

网友A:
reg和EQU是一个意思。 就是REG后面是地址。EQU后面是数值
引用 楼主:

错,在飞凌中,REG定义的是变量,EQU定义的是常量

网友A:
回复 网友A:
1,请问N/A是什么意思呢?

如intflag 的地址是0fh,
ACC的地址上写着N/A
2,dec r,d语句中,dec是减法(减一),r是寄存器的地址,d是存储的地方(若d=0,存储与ACC,若d=1,存储的地方是r寄存器)。  ...
引用 楼主:

1、ACC是累加器,不在RAM中
2、ACC=0xff

网友A:
IOST的指令是不是来控制I/O的端口是输入还是输出的状态?
是的
如果bit位是1的话,那么这个PIN就是输入状态,反之为输出状态?

还有portA的指令是来控制PIN的电平的寄存器吗
PortA不是指令,是IO寄存器,跟PIC里是一样的,比如置零PA1:bcr    PA,1

楼主:
谢谢了,还有点不清楚,我看了.ASH的文件中  REG后面的就是地址。

11# 老鱼探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解释下N/A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IOST的指令是不是来控制I/O的端口是输入还是输出的状态?
是的
如果bit位是1的话,那么这个PIN就是输入状态,反之为输出状态?

还有portA的指令是来控制PIN的电平的寄存器吗
Por ...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手误,我的意思就是你写的。 bcr PA,1

其中PA是不是可以代表PORTA寄存器,我可以用05h地址代表PORTA的吧

楼主:
本人没有用过汇编,所以要问一下,feeling里面Call 语句循环什么条件下跳出啊?

楼主:
如 call     time
××××
××××
time:
       btrss   intflag,0
       goto    time
       clrr      intflag
       return //  return 后是不是在CALL以后的地址继续执行
循环怎么跳不出啊 ?

网友A:
当T0IF=1 时跳出
intflag,0   是T0的中断标志位
你有没有开T0中断?

提醒:没你这么用的(在子函数中查询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