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2芯或3芯的护套线,市场上大多是什么颜色

楼主(2011-05-23):
想选用2线和3线的护套线,零点五平方的吧,一般市场上都是什么颜色的?我在市场上看到颜色很乱,有棕蓝色,有黄蓝色,最多的标准的应该是什么颜色?

网友A:
没有特定的标准,原则上什么颜色都可以。

网友B:
2楼正解。现在市场是根据客户须要。

网友C:
比较容易买到的是黑色或者灰色。

没有标准。

网友D:
买了n多都是黑色的.灰色的有点,但是少,很容易断货.定制是最好.否则只有黑色.市场上的线材质量良莠不齐,有实物才好筛选.我已经花了好多钱在筛选上面了.基本上不轻易提供样品的就不要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