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偏置电流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1-05-23):
下面这段话是网上看到的运放偏置电流测量方法
通过S1、S2的断\开来测量,它的原理是什么?
(2)、(3)公式的由来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A:
re LZ:

这只是个近似测法(忽略了偏置电流以外的非理想因素)。

当S1和S2都闭合时,输出Vo1就是此时的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偏差(近似为失调电压)。然后断开S1(反馈串入了R1),则输出应该为Vo2 = Vo1 + Ib1 R1(根据KVL且假设运放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偏差不变)。解得 Ib1 = (Vo2 - Vo1) / R1。

同理,断开S2(S1闭合),则输出为Vo3 = Vo1 - Ib2 R2(同样根据KVL且假设运放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偏差不变)。解得 Ib2 = (Vo1 - Vo3) / R2。

楼主:
谢谢HWM大师!
就是不懂为什么两个公式中一个是加、一个是减?

网友A:
to 3L:

电流方向不同。按环路(Vo~R1~R2),流经R1的Ib1和R2的Ib2方向相反,所以其符号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