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STM8L的,输出一个简单的PWM,就是不行啊

楼主(2011-05-23):
用TIM3CH1输出1khz,50%占空比的波形
相关引脚已经设置PP输出
代码如下
/////////////////////////////////////////////
  CLK_PCKENR1 = 0X03;// 开启/TIM2,TIM3外设时钟
  TIM3_CR1 = 0x00;  //关闭TIM3计数
  TIM3_PSCR = 0x04;   //tim3 16分频,1Mhz
  TIM3_CCMR1 = 0x70;         // PWM 模式 2
  TIM3_CCER1 = 0x03;         // CC1配置为输出

    TIM3_ARRH = 0x03;     //1M/999+1=1khz
    TIM3_ARRL = 0xE7;

    TIM3_CR1 = 0x01;  // 计数器使能,开始计数

    TIM3_CCR1H = 0x01;   //500 50%
    TIM3_CCR1L = 0xF3;

/////////////////////////////////

在STM8L152中始终没有输出,奇怪的事相同的配置我在STM8S105中是可以输出的

网友A(2012-04-29):
没有配置刹车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