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启STM8的备用复用功能(手头有STVD)

楼主(2011-05-23):
看到手册说要操作 option byte。

从来没做过这个,不知道在哪里写,有示例程序吗?或者是不是STVD里设置下就可以?

网友A:
有一部分引脚是需要通过option byte来使能引脚的第二功能,使能之后需用用到第二功能的话你只要使能第二功能对应的外设就可以了

网友B:
是STVD或STVP里设置,如果自己想写option byte 要使用IAP功能(不推荐,我试过),如果是debug可以在STVD里进入debug设定“MCUconfiguration”选项。

网友C:
这个我也想知道, 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多谢高手,果然有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