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项目方案的意见

楼主(2011-05-23):
*币上分布着不同的防伪特征,配合特殊的光源如红外、紫外,用电脑连接图像采集设备即可观看。

现想实现这样的功能:将*币放入机器内,不需要用手去移动*币,机器可自动采集想看到的*币图像,比如想看毛主席水印,那么图像采集设备就会自动只采集毛主席水印这一部分图像在电脑上进行观察。

想到的两个方案:
1 用步进电机控制摄像头移动,事先算好移动到各个防伪特征点的位置,将其写入程序。根据不同的防伪特征移动不同的x、y距离。感觉问题是*币种类多,防伪特征点多,全部计算出来比较麻烦,另外需要两个摄像头,一个高点看远景,一个低点(大概距离*币一厘米)看局部,因为市面上还未发现可高低自动调焦的摄像头。

2 用类似于扫描仪的设备将*币扫入电脑,之后用软件技术对扫描进电脑的*币票样进行智能观察。感觉问题是软件技术不知是否容易实现,有没有合适的扫描仪,需要外形足够小以方便嵌入进我们的设备,另外扫描仪能否将红外、紫外等光源下的图像扫描进去。

还望前辈们多给予意见,谢谢!

网友A:
我是看到*币进来的,帮顶

网友B:
看防伪图标用扫描技术不适当,得用摄像头,不必什么看远景近景,纸币放入机器用机械结构可以统一归位,就像ATM机一样,然后用2个分辨率足够的摄像头即可,因为钞位有4种可能,用一个摄像头也行,但需要全景覆盖,分辨率要求更高一些,然后用软件分离防伪标的位置,用图像识别算法即可。

楼主:
看防伪图标用扫描技术不适当,得用摄像头,不必什么看远景近景,纸币放入机器用机械结构可以统一归位,就像ATM机一样,然后用2个分辨率足够的摄像头即可,因为钞位有4种可能,用一个摄像头也行,但需要全景覆盖,分 ...
引用 网友B:
恩,之所以用远景和近景两个摄像头,是因为*币的有些防伪特征非常微小,一个远摄像头分辨率往往不够的。
另外,图像识别算法短时间恐怕难以实现。我又想了想,用电机控制摄像头自动移动也挺机械的,不如装一个固定激光灯,在远景下想对哪部分放大显示,就移动*币到激光束对准那部分,然后点放大,近景摄像头就弹过来到这一点。 不知这样如何?

网友C:
自动采集想看到的*币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