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Gerber问题,no polygons found in composite!

楼主(2011-05-23):
allegro生成gerber文件后,用CAM350导入,导入过程中提示:no polygons found in composite!然后生成的Drill文件打开后不显示钻孔。哪位高人指点下呀?急救,谢谢了

网友A:
把PCB文件发上吧,让大家生成gerber看看,新手生gerber是有许多问题的

网友B:
(1)“导入过程中提示:no polygons found in composite!”,估计楼主画板子时铺铜这个过程有问题或者Artwork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2)“生成的Drill文件打开后不显示钻孔”,首先得确定楼主是否真的成功生成Drill文件,其次是否将Drill文件和Gerber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目录下?

网友B:
总的来说,allegro生成gerber文件这个过程中,路径设置、参数设置很关键,,

网友C:
想要它出现的才加。 这是保证出图正确的准则。

楼主:
谢谢诸位的支持,问题已解决。我已经生成drill文件,可能是不正确,问题出在工作区域设置上,PCB板的位置超出了工作区域范围,导致提示no polygons found in composite!问题不是出在敷铜上面。贴出解决办法供大家参考,再次感谢诸位!

网友D(2013-04-25):
这么解决啊,没看到啊

网友D:
PCB板的位置没有超出工作区域范围啊

网友E(2014-01-23):
PCB板的位置没有超出工作区域范围 cadence还是CAM350 ,在什么地方修改或查看,

网友(2017-05-09):
求解决办法,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