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ick基址问题

楼主(2011-05-23):
#define SCS_BASE              ((u32)0xE000E000)
#define SysTick_BASE          (SCS_BASE + 0x0010)

这两句的意思是什么呢?内核是怎么对systick寄存器进行操作的??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下哈!!!

网友A:
*(u8 *) (SysTick_BASE ) = Data;
这样子就把Data写到基址寄存器了,强烈建议楼主多看看别个给的库文件的例程……

楼主:
不是,我是想问这个SySTick的基址是怎么来的,手册里没有呀

网友B:
这个是内核部分的,你需要下载cortex M3的规格书!

网友C:
就是定的地址空间嘛
内核是怎么对systick寄存器进行操作的
不是内核, 是软件,
怎么操作, 看库程序或者例程哦

楼主:
有什么资料吗?那个地址不知是怎么来的?

楼主:
自己踩下···高手请赐教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