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低通滤波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5-23):
请问这两个低通滤波器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re LZ:

第一个是一阶RC低通加个跟随器,由于跟随器的隔离致使负载对RC滤波无影响。第二个图不是滤波器,仅是个跟随器而已。

楼主:
第二个图画错了,重新发,除了增益可调对于滤波方面有区别吗?

网友A:
to 3L:

此类问题最好是写出传递函数,然后再分析此函数。

第一个图:

  H(ω) = (1 / (j ω C)) / (R + 1 / (j ω C)) = 1 / (1 + j ω R C)

第二个图:

  H(ω) = - [(R2 / (j ω C)) / (R2 + 1 / (j ω C))] / R1 = - (R2 / R1) (1 / (1 + j ω R2 C))

可见,其最大的差异就是“反向”。

网友B:
第二图的作用是运算放大器只处理低频信号,高频信号会直接通过电容不被放大或衰减。

网友C:
第二个图也是个低通滤波器,f=2*pi*R*C.其中,R C是那两个并联的。当然,也带放大作用。

网友D:
第二个图的主要作用不是滤波,compensation cap,数据手册是这么叫的,若是输入的为方波信号,会对上升沿有一定的延迟作用,减小振铃,当然也同时会对你的方波的波形起到平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