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keil软件里怎样增加字库?

楼主(2011-05-23):
我想在keil软件里增加字库(阿拉伯字),不知道怎样增加 ?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用什么显示?
LED?,LCD?,TN?,TFT?

楼主:
是12864液晶显示屏,老鱼 可以增加嘛?谢谢

网友B:
用个数组嘛
不妨楼主去网上找找关于 LCM 应用方面的例程.
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C:
字库增加与编译无关,只与程序有关,你可以把字库做成数组添加进去,也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增加进去

网友D:
这标题。。。在KEIL软件里增加。。。

网友E:
你是想装 阿拉伯版的 keil嘛;P

网友A:
这标题。。。在KEIL软件里增加。。。
引用 网友D:

黄JJ,佩服啊!
开始还真没发现这标题原来这么有才 :L

网友F:
改造文件夹下的 C51.ini

楼主:
谢谢大家 是这样的 我想用LCD显示阿拉伯字 但是没有字库 ,用图片形式可以显示出来但是我们做的数据是动态的,而且图片格式显示出来就是整个一个屏都显示阿拉伯文字,数据就显示不了了。
xlsbz:C51.ini 里怎么改?能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airwill 你是说用取模软件把阿拉伯字画出来然后再液晶屏上显示还是用别的方法?谢谢

楼主:
delin17你是说用数组显示,具体怎么弄?把二进制数放到一个数组变量里然后显示?

网友G:
先把点阵放进去呀,呵呵

网友C:
先在找字库工具,找阿拉伯字库导出来就OK了
FontMaker_arialuni_v1.03
这个软件有这个阿拉伯字库.

楼主:
delin17你有没有这个软件?能不能发给我  talan202@126.com

网友C:
自己去google

楼主:
FontMaker_arialuni_v1.03
具体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