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拿了人家的助学板,做个1602和大家共享

楼主(2011-05-23):
程序在菜农的助学板上实现
主要部分取自plc_avr,因他通过串口显示,嫌它占用我的电脑端口
帖子见https://bbs.21ic.com/icview-227267-1-1.html
把DS18B20的延时参数稍作修改,然后把我的程序解压缩到USER下覆盖就能正常运行了
硬件可以不改,但是显示屏会变得超亮,也可以在背景LED电源里串个10欧电阻

可以做4bit或8bit总线驱动

程序原形来自于网上,做了修改,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A:
晕!!!
俺没强迫学习呀。
吧主程序代码贴出了

楼主:
再给个图吧

主程序代码就是plc_avr的那个程序啊,链接在上面也已经给了,只要把我的文件解压,复制到他那个User文件夹覆盖即可,重新编译
如果大家的DS18B20的数据读出不正常,告诉我,我会贴出修改过的源代码

网友A:
老师的look例程内问题

网友B:
数据读出不正常修改延时函数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A:
有图有真相,好。
助学板上有串口组成的“单总线控制器”,这样就不需考虑延时问题了,老师的look的ds18b20就是用此电路实现的,控制了uar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