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前辈一个汇编的问题!

楼主(2011-05-23):
JNB P1.0,$-2 我想知道$-2是啥意思啊?跳转到哪里去啦!?

网友A:
是回跳到前二步

网友B:
应该是跳到该指令前的第二条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发现这样会和前面的指令矛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跳回前两步把,因为前面是延时!

楼主:
郁闷啊!我又认真的看了下又好象是跳回前面一条指令!因为是减2,好像要加上自己本身,也就是前面一条!

网友C:
jmp $-2
这条指令,是跳转到当前地址减2的地址上去

比如:
L1:  nop
L2:  nop
jnb P1.0 $-2
此处可以改为:jnb P1.0  L1

如果L2标号处是2字节指令,则相当于jnb P1.0 L2

网友D:
哈,这样的写法不标准,最好不要采用。

这个是指令占用多少地址字节的问题。就像LS说的,万一L2处放个4字节指令呢,呵呵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前辈啊!

网友E:
对汇编有变长指令的最好不要这样玩,会把自己弄晕,PIC16的汇编还差不多。

网友F:
如果是单字节指令这样可以的 一般不推荐这样用 看起来也费劲

网友C:
在PIC的单片机有个JMP $+1的用法非常有意思
比如你写了一个Delay函数
Delay:
     NOP
     NOP
     NOP
     RET

你试着把所有NOP改成“JMP $+1”,看Delay的时间变化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