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电压输出芯片结果输出近似正弦波,求助,附图

楼主:
用的是ADR441芯片,可产生2.5V的参考电压,我在其他电路上用这个芯片都很正常,可是当同样的原理图用到现在这个板子上时,示波器显示的输出确是下面显示的这样,竟然是类似正弦波的大约5Mhz的波形。如果负载不变,将别的板子上同样的芯片产生的2.5V电压引过来,就会正常,这样排除了负载的影响。换了好几个芯片都是这样的。
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呢?

很宽的波形

很宽的波形

将波形拉开后

将波形拉开后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网友A(2011-05-23):
在2脚和4脚之间就近接一个0.1uf退偶电容试试。

网友B:
1)你5V上在基准管脚旁边加10u/0.1uF去耦电容了没?
2)你竟然将数据总线布在基准的下方,哎,白可惜了这么好的基准。

建议1)马上在电源管脚上飞一个10uF和0.1uF电容,如果还不行。那么把基准芯片悬空飞线焊在板子上。

网友C:
是不是负载电容超过基准芯片的容限?
把10uf电容改成一个1k电阻试试.

楼主:
3# mmax 啊。。背面是数字信号线,不是数据总线,不是一直变化的,0.1uF的电容在原理图上有,是和电源画在一起的,不过测试的时候没有焊。。
实在不行就按你说的方法了,谢谢啊,这个方法我还真没想到呢!

楼主:
3# mmax 用飞线把芯片悬空在板子上 还是不行 同样的情况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2.5V输出后面并了1uF和0.1uF两个电容 输出正常喽,导师帮我解决的:victory:

网友B:
这个结果挺意外的,原理图上不是有 10uF和0.1uF电容
按道理说,不用再并1uF和0.1uF的了。你图上的C46和C47离基准远吗?

还有,10uF的瓷片电容,记得谐振频率可能在1MHz,0.1uF的可能在20MHz。
并起来后,在5MHz那虽然不是最低阻抗,但也很低。
能说明问题,也说明不了问题。

楼主:
8# mmax 原理图上的C46和C47我实际上没有焊,今天焊的那两个电容就是把这两个补上的,10uF的电解电容没有焊。
我本以为没有后面的那两个电容也能正常工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电容的作用能那么大!

网友D(2011-10-08):
那请问楼主为什么加上电容之后输出就正确了呢?能解释下吗?

网友E:
加上电容就是一个滤波作用,LS

网友F:
很明显的滤波电容引起的自激现象

网友G:
这样子的啊,让我好无语啊,自己都画出来了,竟然不焊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