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运放

楼主:
1.DIP封装,4运放在一块片子上
2.cmos输入,输入阻抗大,输入失调电压小
3。最好是轨到轨运放,可以双电源供电,也可单电源
4.物美价廉,容易买到(这个非常重要)

5.每片价格大概10-40元????

大概就买个20多片的样子

楼主(2011-05-24):
最好是容易买得到的片子,谢谢大家

网友A:
提那么多模糊要求,说个价位吧。。。
别说你只能出1RMB。

楼主:
每片价格大概10-40元????

大概就买个20多片的样子

网友B:
运放找AD,直接上他们网站上找,多的是

楼主:
运放找AD,直接上他们网站上找,多的是
引用 网友B:

要国内(或者淘宝)容易买到的

网友C:
ADI的就太贵了吧,看看圣邦微电子的,即使购买样品的价格也绝对不会超过25,SGM8554,Vos 4uV(全温度最大24uV),单电源轨对轨CMOS运放,只是没有DIP封装:

网友D:
价格大概10-40元?

楼主:
价格在10到40元左右都行

网友E:
价格在10到40元可不便宜。
这个年头,价格1到4元都属于贵的了。
CMOS输入,输入失调电压小的,可以考虑一下TLC084、TLC074、TLC2274等。
如果对输入阻抗和输入失调电压要求不太高的话,还可以考虑一下TL084\074\064\LF347等片子,这些片子就又好买又便宜了(大概1元一片)。

网友F:
TLC084、TLC074、TLC2274温漂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