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D2无法进入调试模式(PIC16F1937)???

楼主(2011-05-23):
大家好,我最近用ICD2调试PIC16F1937,遇到一个问题,怎么都没办法进入到Debug模式,提示如下错误:ICD0083: Debug: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de.  Please double click this mess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但可以编程,Debug模式下也可以program,就是进不了调试。

是不是与调试口的硬件电路有关?我MCLR引脚的电路是按照PIC16F1937中ICD2的示例电路设计的(ICD2电压比1937的编程电压高)。DATA和CLK引脚都是复用的(连接了20K上拉电阻)。

网友A:
在DEBUG模式下,如果是老版本MPLAB,首先你在编译的时候,要选择compile for debug.
另外在DEBUG模式下,你要关闭配置字中的例如看门狗、代码保护、低电压检测等等功能,否则也是不能进入DEBUG模式的。

从你现在的情况看,你可能是没有关闭那些配置字。

网友B:
配置位的DEBUG要打开

楼主:
2楼的你好,这些配置位我都设好了,但你说的Combile for Debug,我没找到这个选项,我用的MAPLAB是v8.63

3楼的你好,从1937的资料来看,配置字2确实有个DEBUG位,但是在MAPLAB里的配置位里没有这个位,而且1937的头文件定义里也没看见这个位的定义,那我怎么对这个位设置呢?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来打开DEBUG。因为这个位默认是1,即禁止调试器的,所以找不到配置这个位的方法,我没办法确认是不是这个位没配置好才导致无法进入DEBUG的原因,谢谢!

网友C:
仿真之前先按下debug目录下的program试试可以不!我上次就是这样好的

楼主:
楼上的,我试过在DEBUG下先PROGRAM,可以编程进去,但是RUN就提示无法进入DEBUG模式

网友A:
把BOREN关闭看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指的是debug目录下的program 不是烧些程序的program。

楼主:
你好,我就是在DEBUG目录下PROGRAM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8# zwquire

楼主:
7# yewuyi 你好,正是这个原因,已经OK了,谢谢!

网友D(2013-11-08):
引用 楼主:
7# yewuyi 你好,正是这个原因,已经OK了,谢谢!

MPLAB的列表显示,需要通过一个叫 AC244035的仿真头,才能调试,

难道能直接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