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按键选择显示问题

楼主(2011-05-23):
用按键控制12864的显示,但是总是出现前面显示的汉字覆盖后面计划显示的汉字,这是什么原因呢?但是波形能正常显示。
/*******************************
函数功能: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char key;
if(keyport!=0xff)
{
  delay_50us(200);
  if(keyport!=0xff)
  {
   key=keyport;
   while(keyport!=0xff);
   switch(key)
   {
    case 0xfe: return 1;break;
    case 0xfd: return 2;break;
    case 0xfb: return 3;break;
    case 0xf7: return 4;break;
    case 0xef: return 5;break;
    case 0xdf: return 6;break;
    default:  return 0;break;
   }
  }

}

}
/*******************************
函数功能:按键处理
*******************************/
void key_deal(unsigned char key)
{
switch(key)
{
  case 0:
   lcd_string(0,1,"质量检测");
   lcd_string(0,2,"成员:张三");
   lcd_string(3,3,"李四");
   lcd_string(3,4,"王五");
   break;
  case 1:
   lcd_clear();
   clr_gdram();
   drawsin();
   break;
  case 2:

   lcd_clear();
   lcd_string(0,1,"电压有效值:");
   lcd_string(7,1,"5.68");
   lcd_string(0,2,"电流有效值:");
   lcd_string(7,2,"3.24");
   lcd_string(0,3,"电压频率:");
   lcd_string(6,3,"50Hz");
   break;
  case 3:
   lcd_clear();
   lcd_string(0,1,"有功功率:");
   lcd_string(6,1,"23.123");
   lcd_string(0,2,"无功功率:");
   lcd_string(6,2,"12.234");
   lcd_string(0,3,"视在功率:");
   lcd_string(6,3,"22.678");
   lcd_string(0,4,"功率因数:");
   lcd_string(6,4,"0.989");
   break;
}
}
main( )
{
    lcd_init();
     lcd_clear();
while(1)
{

  key_deal(keyscan());

}
case0中的数据显示后一直不能改变,但是case1和case2中的数据在没有case0覆盖的区域可以互相改变
}

楼主:
回复 楼主:
各位帮忙解答下,谢啦

网友A:
等待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