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的选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24):
通过VRWM这个参数来选择

楼主:
谢谢,那VC代表什么呢

网友B:
瞬态抑制二极管

选取TVS管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参数:截止电压、峰值脉冲电压I和箝位电压VC

1)对于Vrwm,如果线路正常工作电压为 V 工作,则Vrwm的可取值Vrwm≥(1.1~1.2)V
工作

Vrwm不要超过线路正常工作电压的1.4倍。
2)对于Ipp应选择该值大于线路中预期出现的电流值。
3)使用时,应使Vc(max )不高于被保护器件的最大允许安全电压。Vc也是用来测定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在抑制瞬态电压时的性能。
根据楼主提供的参数应该选型为SMBJ58A-TP或SMBJ62A-TP.
浪拓

网友C:
保护器件看极限参数就好了,就是为了保护

楼主:
4楼:SMBJ58C的VC>93V了,远远高于IC的6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