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与dma问题

楼主(2011-05-23):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 ADC DR 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wADC_ConvertedValue;             // 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ADC->DMA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only ADC 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16 words 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16bits data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16bits data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独立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多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连续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排列方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6;                              // 16通道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7,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8,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9,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0,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1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1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1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这个是给的例程,结果是把16个数据一起放到16个地址里,且不断刷新
我导师的要求是1个通道,放置很多的数据,做成一个块,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A:
想把所有的规则通道设置同一个 ADC 通道吗? 当然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速度上不去?还没有中断快?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