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并行通信

楼主(2011-05-23):
两个单片机如何做到并行通信,其程序算法是什么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主机通过并行通信去控制从机。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每个单片机各用一条并口线做通信的握手信号,两个单片机通过查询握手信号进行发送与接收。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例如都用P0.1,第一个单片机至高P0.1后发送数据,第二个单片机查询P0.1口高电平则接收数据。
第二个单片机拉低P0.1后发送数据,第一个单片机查询P0.1口低电平则接收数据。

楼主:
多谢楼上详细的解释

网友B:
现在流行串行通信 弄个SPI之类的多方便呀

网友C:
不太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