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射级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23):
射级跟随器在小负载时 出现下面的峰值被削平时怎么回事?

楼主:
木有人?求高手呀,自己先顶下

网友A:
交流负载与直流负载不等。
直流负载是R3,交流负载是R3//R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想到了,但是还是不会详细的分析,能具体分析下吗?如果换了大点的负载,就不会出现

网友B:
算电流啊,在看Q1的带载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时8Vpp ,1khz的正弦波,无信号时,射级电流时9.7mA,加入信号时,交流负载为340欧,后面不太清楚怎么分析,主要是 直流 加 了交流有点复杂,请教下。。。。。

网友C:
静态工作点设置得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希望能 用些公式 及 数字 来详细分析,简单的一句话不太理解,我是菜鸟。。谢谢

网友D:
这是饱和失真,需要减小Ic,即减小Ib,即减小R2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射随器又不进行电压放大,不太能接受时失真的因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上刷帖呀。。呵呵

网友:
输入信号峰峰值是不是太大了?导致三级管截止

网友F:
可能是网速的问题,看不到图

网友G:
将R1改为5K,

网友G:
因为取出电流过大,导致负峰值被截去。故在设计射极跟随器时,首先考虑所需要的驱动电流

楼主:
确实是电流过大,但是有没有些具体的计算,或者量化的分析来说明负峰值被削去

网友H:
这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看着就头痛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是基本功,可惜我没学扎实。。。

网友I:
假设静态电流为Ie={VCC*R2/(R1+R2)-Vbe}/R3
由于是射随,因此射极只能拉电流,不能灌电流,即Ie最小只能是0(此是关键点)
负向时,射极电流最大能从Ie变为0
因此输出电压负向最大为:Vout=R3//R4*Ie
想要Vout变大(不被削波),增大Ie→增大R2/减小R1 ;也可以增大R4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明白了,谢谢,这个回答很满意

网友D:
对,要增大R1或者减小R2的值。

网友J:
交流负载线、截止区、电流放大《--关键词

网友K:
回复 楼主:
由于这个电路的空载电流为9.7ma(无信号时,无负载),这个电流是预设电流,没有负载输出应该是8Vp-p,加入负载以后,负载电阻340,那么需要的电流为23ma,大于预设电流。所以要提高预设电流,另外载入负载以后交流的看电路9.7ma*340=3.3V, 这是极限,也就是说不能再低了,所以下边被削平

网友L:
空载电流不够大,当负载电阻小时(由于发射级电流不能倒流),所以负半周会截去些,解决方式是发射级用恒流负载

网友M:
对25L说的有点疑惑
为什么发射级R3用恒流源代替就可以了呢?

网友A:
26楼:
恒流源负载,阻抗无穷大,故不存在交流负载与直流负载不等的问题。

网友N:
总的认为是静态点Q太低,要好好算下电阻

网友O:
射级跟随器在小负载时 出现下面的峰值被削平时怎么回事?

所谓的小负载恐怕是小电阻吧?
小电阻应该是大负载而不是小负载

网友P:
这个问题林木雅臣的书里面有讲到,你要考虑到输入信号为负半轴时,如果Q点过低的话,三极管基本截止了,主要是靠那电容放电的,电容的放电能力有限,若输出电流过大就会出现你上面图中所示的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