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高电平复位电路

楼主:
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高电平复位电路,其中U33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可以去掉吗?

网友A(2011-05-23):
上电后3.3V通过二极管对C15充电,同时通过R3对C1充电;
C15先充电到高电平,此时C1电压即Q1 B级低于E级,Q3导通,rst上出现一个高电平;然后C1继续被充电,充电到高电平时Q3截止,rst恢复为低;
以上分析建立在没有U33基础上的,若有U33,则rst被钳位在0.7了,还可能烧管子,不知何意。。

网友B:
版本U33画错了,U33本来就是个复位IC.应该不能去掉http://www.21icsearch.com/pdfdetil_49074C9F4029D0D0.html#

网友C:
都是牛人哈,见解独到

网友D:
乱七八糟.

网友E(2011-07-21):
可以去掉,为复位电路兼容设计,U33复位输出为推挽输出,只焊接U33即可有复位输出,不焊接U33时复位原理如2楼所述

网友F:
还是加上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