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栅极电压波形

楼主(2011-05-23):
H桥电机驱动电路的栅极驱动波形如下:
请问为什么会造成这样,这样会把H桥输出波形的占空比也改变了;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驱动源的电流输出能力不够。

楼主:
是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导通, 栅极G有个上拉电阻, 不知如何增强驱动源的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A:
把原理图贴出来吧,否则无论如何说不清楚。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B:
高手啊,居然用CAD画电路图!:$

网友C:
哪里看出CAD的?
明明是Power logic 画的

网友B:
:o,不好意思,俺没见过世面,看着好像CAD的界面。

网友D:
MOS管的三个电容,导致了开启瞬间,驱动电压波形改变:Ciss,Crss,Coss。具体原因看下MOS管驱动方面的资料。
建议减小R5和R7的阻值,同时减小R1,R3的值,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E:
MOS管驱动电压波形本来就是这种样子的,这是由管子特性决定的。如果说输出不好,需要改善,可以调整R2,但是这种基本样子是不会变的。

网友A:
此等图,简直是不想让人看。
驱动信号源内阻达2.2k和4.7k,上升沿不缓才怪。

楼主:
"
9楼: MOS管的三个电容,导致了开启瞬间,驱动电压波形改变:Ciss,Crss,Coss。具体原因看下MOS管驱动方面的资料。
建议减小R5和R7的阻值,同时减小R1,R3的值,看是否有改善。

"
减小R1,R3的值,应该能改善点,多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减小R5和R7的阻值好像不行,因为PWM是加在上臂的,下臂是由IO口控制的。

"
11楼: 此等图,简直是不想让人看。
驱动信号源内阻达2.2k和4.7k,上升沿不缓才怪。

"
为什么驱动信号源内阻达2.2k和4.7k,而不是33欧和2.2K 或者 4.7K和20K

网友F:
减小 栅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