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 转 4--20mA电路分析

楼主(2011-05-23):
这是一个我们用了很久的电路~~

但我不是很明白是如何计算过来的

请知道的人帮帮忙

楼主:
我的分析 0--5V输入,4-20mA输出

R1  100欧 取样电阻

三极管Qe=Qc   要得到4--20mA 那R1上电压就应该为 0.4--2V

那Qe 电压就应该为 11.6--10V

运放输出就为:11.6-0.7=10.9  10-0.7=9.3V

对应输入 Ui= 0--5V   输出Uo=10.9--9.3V

增益就为:(晕了,分析不下去了)

运放增益A=-(Vo/Vi)=RF/Ri=

网友A:
我猜想 你的运放第三脚 调在8.656V左右 能出现你要的电流范围~

网友B:
首先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是固定的,此事没有异议。你可以设此点电位为U,或者X,或者别的什么符号。
其次,既然是线性工作,那么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与同相输入端电位相同,也是U,或者X。
根据HWM的“杠杆原理”,R4左端和R2右端一定以反相输入端为支点,互相作反向运动。即R4左端电位降低则R2右端电位升高,反之亦然。升高和降低的比例,就是R4和R2的比例。你可以设R4左端电位为Y,R2右端电位为Z,就可以列出方程来。
不过,Y并不是输入电压的一半,还需要考虑到R4上电流对R3R6分压的分流作用。

网友C:
对这个电路深表怀疑,特别是C极的那个电容用得莫名其妙。

楼主:
怎么显示,已结贴,晕倒

不用怀疑,电路用在大量产品上,,可试验一下。呵

网友D:
C1是有用的,就像电压源输出加电容一样。

楼主:
继续等高人

网友E:
(Ve-V2)/R2 = (V2 - Vi/2)/R4

Ve = R2*(V2-Vi/2)/R4 +V2 = (R2/R4+1)V2 - (Vi*R2)/(2*R4)

V2 = V3

Ve = (R2/R4+1)V3 - (Vi*R2)/(2*R4)

Io = (12-Ve)/R1 =(12 - (R2/R4+1)V3 + (Vi*R2)/(2*R4))/R1

Io = (12 - (4*V3)/3 + Vi/6)/100

调整V3使Vi = 0的时候,输出4mA

网友E:
调整V3使Vi = 0的时候,输出4mA,

此时V3 = 8.7V左右

网友E:
当Vi= 10V的时候,

Io = 4mA + 10V/600 = 4mA + 16.6mA = 20.6mA

证明, 推导正确

网友E:
由于R3,R6分压不会不会正好是一半,和实际情况稍微有点误差,

不过由于取电压的这条支路,影响阻值很多,实际影响是很小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哈哈  工程师

网友G:
正好借用!!先学习了~~~~

网友H:
这个电路能用才怪

网友I:
这个强呀,我也用过,但不成功,也搞不明白原理,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能用才怪
引用 网友H:

事实说明一切,自己搭个电路试一下,,这个是我们产品上的一个电路,我都不好意思发上来,,上千个成品都出去了!

楼主:
我后悔了,泄密了!!

过几天删除,没意见吧,怕公司人看到,毕竟是原样发上来的

楼主:
估计这是它祖宗
解释:
1,电流取样电阻尽量取小点的原因是,为了满足输出电流信号的带负载能力,所以要求信号转换电路的内部压降尽可能减小!但是,为了保证转换精度,也不能太小.所以取50欧姆,即对应4~20毫安时的压降为0.2~1V.
2,对应输入电压0~5V来讲,
Vi=0~5V,
Vo=0.2~1V.
运放增益A=-(Vo/Vi=RF/Ri=1/5=30K/150K=0.2)
运放的 输入端:-V=+V=20V
-V=[(Ec-Vi-Vo)/(RF+Ri)]xRi+Vi=(18/180K)x150K+5=20V
所以+V的分压电阻上端取20K,下端取100K即可.[24V/(100K+20K)]x100K=20V
3,此电路是十分成熟的实用电路!

网友B:
这才是正确的电路。
原则上说,要将0~10V(或0~5V)转换成4~20mA,电路中必须有两个可调元件,分别调整线性(图像上表示为一条直线)电路中的两个点,例如4mA那一点和20mA那一点。首帖图中却只有一个。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电路也是秘密呀?

网友K:
估计是不一定要求那么精确,能用就行了

网友B:
24楼:
只要有标准电流表,此电路可以很精确,但需要手工调整。

楼主:
就我那电路,也很精确,虽然上面大侠计算是的20.6mA..但事实是可以很精确的达到20mA

网友B:
此电路显然是线性电路,那么只需要控制输入输出特性上面的两个点,就一定能够达到需要的精度。当然,需要手工调整,而且是两个电位器反复调整。
此电路调整好之后,影响输入输出关系的最大因素,是各电阻的温度系数。

网友L:
这个也不是什么机密,baidu一下,电路出来一大堆

网友M:
其实把三极管取消,能更好工作

网友N:
俺前几天也刚用了一个类似的电路,放大电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