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品质与驱动电源的关系分析

楼主(2011-05-23):
LED由于不含有毒物质、环保、寿命长、光电效率高等众多优点,近年来在各行业应用得以快速发展,理论上,LED的使用寿命在10万小时左右,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有些LED灯具设计人员对LED驱动电源认识不足或选用不当,结果使LED灯具产品寿命大大缩短。  由于LED加工制造的特殊性,导致不同的生产厂家甚至同一个生产厂家在同一批产品中所生产的LED的电流、电压特性均有较大的个体差异。现以大功率1W白光LED典型规格为例,按照LED的电流、电压变化规律来做简要说明,一般1W白光应用正向电压为3.0-3.6V左右,为保证1WLED的寿命,一般LED生产厂家建议灯具厂用350mA的电流去驱动,当通过LED两端的正向电流达到350毫安后,LED两端的正向电压很小的增加,都会使LED正向电流大幅度的上升,使LED温度成直线上升,从而加速LED光衰,使LED的寿命缩短,严重时甚至烧坏LED。由于LED的电压、电流变化的特殊性,因此对驱动LED的电源提出了严格要求。
  LED驱动电源是LED灯具的关键所在,它就好比一个人的心脏,要制造高品质的、用于照明的LED灯具必须放弃恒压方式驱动LED。
  当前很多厂家生产的LED灯类产品(比如护栏、灯杯、投射灯庭院灯等),采用阻、容降压,然后加上一个稳压二极管稳压,向LED供电,这样驱动LED的方式存在极大缺陷,首先是效率低,在降压电阻上消耗大量电能,甚至有可能超过LED所消耗的电能,且无法提供大电流驱动,因为电流越大,消耗在降压电阻上的电能就越大,无法保证通过LED电流不超过其正常工作要求,设计产品时都会采用降低LED两端电压来供电驱动,这样是以牺牲LED亮度为代价的。采用阻、容降压方式驱动LED,LED的亮度不能稳定,当供电电源电压低时,LED的亮度变暗,供电电源电压高时,LED的亮度变亮些。当然,阻、容降压方式驱动LED的最大优势是成本低。
  有些厂家,为降低产品的成本,采用恒压驱动LED,同样带来了批量生产时每个LED发光亮度不均匀、LED不能工作于最佳状态等一系列问题。
  恒流源驱动是最佳的LED驱动方式。采用恒流源驱动,LED上流过的电流将不受外界电源电压变化、环境温度变化,以及LED参数离散性的影响,从而能保持电流恒定,充分发挥LED的各种优良特性。
  采用恒流驱动方式,它能避免LED正向电压的改变而引起电流变动,同时恒定的电流使LED的亮度稳定,也便于LED灯具厂实施大批量生产,因此众多厂家已经充分认识到驱动电源的重要性,许多厂家已经在选用恒流方式驱动LED灯具了。
  有些厂家担心电源驱动板选用电解电容会影响电源的寿命,其实是一种误解,比如:如果选用105度,寿命为8000小时的高温电解电容,根据通行的电解电容寿命估算公司“每降低10度,寿命增加一倍”,那么它在95度环境下工作寿命为16000小时,在在85度环境下工作寿命为32000小时,在75度环境下工作寿命为64000小时,如果实际工作温度更低,那么寿命会更长!由此看来,只要选用高品质的电解电容对驱动电源的寿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LED在工作过程中会放出大量的热,使管芯结温迅速上升,LED功率越高,发热效应越大。LED芯片温度的升高将导致发光器件性能的变化与电光转换效率衰减,严重时甚至失效,根据实验测试表明:LED自身温度每上升5摄氏度,光通量就下降3%,因此LED灯具一定要注意LED光源本身的散热工作,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大LED自身的散热面积,尽量降低LED自身的工作温度。

网友A:
电源是个问题啊!

网友B:
恒流源驱动是最佳的LED驱动方式。采用恒流源驱动,LED上流过的电流将不受外界电源电压变化、环境温度变化,以及LED参数离散性的影响,从而能保持电流恒定,充分发挥LED的各种优良特性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驱动电源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