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这么大噪声?

楼主(2011-05-24):
一直都非常推崇凌特的东西,简洁好用,性能突出;这次仪器选了一颗高效的开关升压芯片LT1767,竟然在300mA负载电流时出现200mV的纹波电压,开始怀疑是电容和电感过小,可是对于2M的开关频率10uH的电感和47uF的电容应该已经足够了,比推荐电路中的参数都要大,用了好几年的开关电源,头一遭碰到这个现象,不知哪位兄弟碰到过这个现象没。

网友A:
路过,一直都非常崇拜凌特的价格

2MHz下电容的电感、电感的电容都不能忽略了,影响非常的大

网友B:
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呵呵 ,问题解决,竟然是焊接小弟把0.1uF补偿电容焊成100pF了

网友C:
可否给我推荐一款降压的开关电源芯片啊
输入是4v~6v
输出是2.8v~3.3v,电流1.5A左右
sot23-5封装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