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5-24):
module fenpin(
      Clk,
      clkout
         );
input Clk;
output clkout;
reg   clkout;
reg [31:0] Cout;
reg Clk_En;
initial
  clkout<=0;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Cout <= (Cout == 32'd50000_000) ? 32'd0 : (Cout + 32'd1);
   Clk_En <= (Cout == 32'd50000_000) ? 1'd1 : 1'd0;
   clkout<=Clk_En;
      end

endmodule

module counter10(
      Clk,
      EN,RET,
      CQ,OUT

    );
input Clk;
input  EN,RET;
output [3:0] CQ;
output  OUT;
reg   OUT;
/*---------------------------------------------------*/
wire Rst_n;

assign
  Rst_n = RET;

/*---------------------------------------------------*/
reg[3:0] Led;
reg Clk_E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OUT<=0;
     Led <= 4'd0;
    end
   else
    begin
     Clk_En <= Clk;
     if(Clk_En&EN)  //==0.5s
       begin
      begin
      if(Led<=4'd8)
       Led <= Led + 3'd1;
      else
        Led<=4'd0;
      end
         begin
         if(Led>=4'd9)
         OUT<=1'd1;
         else
         OUT<=1'd0;
         end

      end

    end
      end

/*---------------------------------------------------*/
assign
  CQ = Led;

module counter6(
      Clk,
      EN,RET,
      CQ

    );
input Clk;
input  EN,RET;
output [3:0] CQ;
/*---------------------------------------------------*/
wire Rst_n;

assign
  Rst_n = RET;

/*---------------------------------------------------*/
reg[3:0] Led;
reg Clk_E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lk_En <= 1'd0;
     Led <= 4'd0;
    end
   else
    begin
     Clk_En <= Clk;
     if(Clk_En&EN)  //==0.5s

         begin
      if(Led<=4'd4)
       Led <= Led + 3'd1;
      else
        Led<=4'd0;
      end

    end
      end

/*---------------------------------------------------*/
assign
  CQ = Led;

/*---------------------------------------------------*/

endmodule

/*---------------------------------------------------*/

endmodule

任务就是最后将LED显示的信号转为数码显示管上。
如何编写。
菜鸟先拜谢各位高手!!!

网友A:
写的有点乱,先看看规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