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IE浏览器接受ARM板子采集的数据!!

楼主(2011-05-24):
本人用ARM7做了一个web服务器,给予B/s结构能够收到静态网页,以WEB【】数组字符串的形式将html传到浏览器,能得到网页,但采集的数据如何传到上面!希望大侠帮忙给点提示!!

网友A:
最简单的是JS定时刷新,如果你能做WebServer你懂的

网友B:
在ARM板子上建立一个WEB服务器,有数据库及动态脚本,就行了,还可以控制的:lol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得到一个变量,怎么把这个变量的值传到网页上!

楼主:
我采集到的数据是变量temp,我该如何发送数据,tempdata【6】怎么得到的0或u,我是做实验开发板上的实验,能够得到网页!小弟刚开始接触这些,希望给于帮助解析!还用更改TCP/IP包里的内容吗??

Temp = accept( ( SOCKET * )&s,(struct sockaddr *)&cliaddr,&addrlen );//接收客户端的链接请求
                if(Temp != 0xff)//检查是否
                {
                        TempLength = recv(Temp,tempdata,400,0) //读取数据
                        if( tempdata[5] =='' )//请求网页
                        {
                                send(Temp,httpweb,169,0);//发送应答
                                send( Temp,web0,429,0 );//发送网页
                                nn[0] == T;
                        }
                else if ( tempdata[6] == 'u' ) //发送身份认证界面网页
                {
                        .
                        .
                        .
                }
                else if ( tempdata[6] == '0' )//发送温度传感器处理的温度数据网页
                {
                        .
                        .
                        .
                      }
                memset( tempdata,0,400 );//清空缓存区
                OSTimeDly(20);
                close(Temp);//断开链接
                }
        }
}

网友C:
你用的什么,uip/lwip?如果是两种方法:
1:找到HTML文件中显示变量的位置,刷新时更换文件内容,很多开发板上web页AD采样例子都是这么干的
2:用CGI,实际上与用HTML相似,说简单点就是先输出HTML文件中变量前面的内容,然后输出采集的内容,最后再输出HTML后面的东西,   你可以先把所有东西放到一个数组中(就是1中说明的了),

网友D:
比如显示温度传感器处理的温度数据,
可以先生成一个有一个表格的.html文件(用dreamweaver等编辑,或者别的地方有合适的复制过来),.html文件里有table标签,修改这个标签的内容就行了。
举个例子
<html>
<body>

    <th>通道编号</th>
    <th>通道数据</th>
  </tr>
  <tr>
    <td>1</td>
    <td>9999</td>
  </tr>
  <tr>
    <td>2</td>
    <td>7777</td>
  </tr>
  <tr>
    <td>3</td>
    <td>8888</td>
  </tr>

</body>
</html>

加入你自己的数据,由服务器发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