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求助。电源直接被拉低

楼主(2011-05-24):
如图,9V电源直接被拉低成0.8V,负载是一个继电器。需要用H桥来驱动

网友A:
→→ H桥电机驱动原理与应用 ←← , 好东东哦

楼主:
老T叔,这个资料我看过,但是觉得附件的2副图  ,觉得第一幅电路有问题。第二幅太繁琐了。所以自己画了一幅图。

网友A:
我给的双向驱动小马达的稍简单些,那是电控门锁产品里用的.把8050,8550管子换成5401,5551即可.

楼主:
T叔,你给的第一幅图里,如果RA4,RA5同时为低电平,三极管不就全烧啦?

网友A:
是的,要靠软件程序来保证.
一般单片机上电复位后为"1",所以复位期间不会瞬间短路.

网友B:
Q9 Q8的C极只会在0~0.7V
加个电阻也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弟,加了电阻,电压能稳住了,但是驱动不了继电器了

网友D:
继电器?什么时候继电器需要H桥控制了?——不明白。。。。

回复 网友C:
9楼:

这位兄弟,加了电阻,电压能稳住了,但是驱动不了继电器了
1.为什么要用H桥驱动继电器?
2.没加电阻前,能驱动继电器么?
3.图中9V下横线和竖线是不是应该有个短路节点?

假如继电器是电机的话,这个电路我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E:
驱动不了继电器, 是不是驱动电流不足, 桥臂的开关管没有足够导通, 损耗了电压?

网友F:
上下管同时导通,当然直接拉低电源

网友G: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H桥的单侧一定会直通到地。如Q9基极为低截止,Q4导通,Q9的C极在0.7V左右,Q5此时也导通的(电源电压为9V)!此时此侧直通到地,电源如果输出功率不够的话就拉低了,否则烧管子。

网友A:
有一种磁保持继电器反向加电释放.正向加电吸合,把电撤走后靠永久磁铁保持吸合.用于想省电的电池供电系统.
不过LZ的系统就费解了.

网友H:
老T,磁保持继电器看来是个好东西,能抗多大的振动加速度及幅度状态不翻转?

网友A:
http://www.chuandong.com/publish/product/newOnline/2007/7/product_2_13_58707.html

楼主:
是一种磁保持继电器。老T叔这个系统有啥费解的?电路我已经重新画过,正在试验中。..

网友H:
从磁保持这个字面上分析,其开和关两种状态靠两个不同极性的磁极作用,可靠性自然不高。俺刚刚构思的是把磁极改成与驱动线圈和复位线圈联动的两个卡簧锁住它,抗冲击可与电磁继电器蓖麦达到100g,姑且叫住锁式继电器吧

楼主:
蚂蚁大哥,其实里面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卡簧一样的。没电的时候就是靠这个吸合的

网友A:
蚁兄要的东东叫自锁式继电器,

http://www.chinaswitch.com/product/offerdetail/15289.html

http://1822264.51sole.com/CompanyProductDetail_1158516.htm

该系列继电器采用脉冲驱动的双磁路机械自锁结构,其驱动引出针脚分为3针和5针两种型式(5针驱动为早期产品,其内部带有一付信号触点占用2脚)。3个引出脚分别为公共端引出脚,闭合驱动脚和分断驱动脚。使 用时只要单片计算机向闭合引出脚发出一个闭合脉冲,即可使继电器主触点闭合并自锁,无需另加闭合维持电源;分断时只要向分断引出脚发出一个分断脉冲,即可分断继电器主触点。平时工作状态下继电器绝不消耗任何电能,因而不会存在常规电磁继电器的线圈发热烧毁问题,故使用寿命长。
由于SXT系列继电器采用机械自锁结构,锁定状态稳定可靠,不存在常规磁保持继电器的磁钢日久失磁和受冲击振动时锁定不稳问题,特别是不需要磁保持继电器复杂的线圈电压换向驱动电路。因此,SXT大电流自锁式继电器以其独特的性能和简单经济的驱动方式,成为广大用户首选的小体积大电流分断器件。
该系列继电器可广泛应用于IC卡预付费电能表和各类自动化电子电气设备。

网友H:
老T折煞俺也!:L,又重新发明了一回自行车

网友A:
英雄所见略同,哈哈,现在电子抄表系统中用得较多,啥人欠电老大电费,坐在办公室远程就可以掐了你的电,而这个大电流闸刀(继电器)平时不耗用户电,也不耗电网电.抠门得紧哦.

网友I:
问下老T,在图4。16中,Q1为什么会导通?

网友J:
一片SOP8的L9110搞定,整体成本可能更低,这芯片在电控锁里大量应用。

网友K:
24楼,那是笔误,意思在就可以。

网友A:
使能为0,与门才会为0

网友L:
没死区时间,上下管全通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如果是驱动继电器就不要自己搭电路了,有这种专门的驱动芯片,8脚的,我没记住型号。你查下。你用的应该是保持类的继电器。
另外如果想自己搭电路,那就把上下臂的管子对调下,你这样接,会出现两个管子直接同时导通,相当于电源经过两个三极管直接到地了

网友M:
才看到LZ说是磁保持继电器,有专门的驱动芯片。网上就能搜到磁保持继电器驱动芯片。很多电表上就是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N:
你上下臂的 三极管 反了

上臂应该是 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