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51模拟开关的一个问题

楼主:
MAX038:信号发生器 可以产生各种频率的正弦波
               F0=Iin/C
               输出信号频率=IIN引脚输入电流大小/COSC引脚电容大小
MAX541:16bit DA 调节MAX038 IIN的输入电流大小 来改变输出信号频率
CD4051:模拟开关  电容选择
软件经过模块化测试没有问题 MAX541部分没有问题
问题:使用CD4051进行电容选择时 MAX038没有信号产生
        去掉CD4051 改换成一个电容直接连到COSC引脚上 MAX038有信号产生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MAX038 and  (85.17 KB )

MAX038 COSC直接连接电容

MAX038 COSC直接连接电容

MAX038 and  (97.73 KB )

MAX038 COSC通过CD4051连接电容

MAX038 COSC通过CD4051连接电容

网友A(2011-05-24):
是不是CD4051BCN不能用于你这种电路的选择呢?
或者可以实际量测一下ABC的电压及OUT/IN和012之间的导通情况(前提你ABC控制012与OUT/IN导通的逻辑没问题)。

楼主:
控制逻辑我专门单独测试过 软件上是没问题的 是不是因为cd4051的导通电阻太大?
还有个问题 可能是因为我电容焊接的离cosc引脚太远了 有4cm的飞线 我先测试一下是不是离得远的缘故
2# CIOneT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