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几个参数

楼主(2011-05-24):
图中标示按照字面理解:如果距离二极管CASE10mm处的引线温度与环境相同,那么有效?其中CASE指二极管的PN节?如果是PN节,那JUNCTION是什么?如果按照这个理解,是不是二极管装到PCB上,应高保持较长的引线?

图中标示的意思是,每瓦的温升?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好像有些MOSFET中也有提到,是I2T超过这个值会永久损坏,还是暂时性的,撤掉电,还可以恢复?
谢谢

网友A:
re LZ:

1)CASE 指二极管的封装,JUNCTION才是结。表中参数是在预留引脚10mm的情况下测得,所以此为其参数条件。

2)此就是每瓦的温升。

3)这个是导致结熔毁的电流(注意,其加载时间)。是否一定会真的损坏要看具体情况(如空间结构和环境温度),另外损坏也只是一定的概率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