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SRAM怎么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05-24):
各位大大,俺又来了~~~
用STM32的FSMC静态存储控制器外扩了一个SRAM,怎么样设置才能像使用内部RAM一样的方法对外部RAM进行操作。
比如我想定义一个数组到外部RAM,能不能不指定它的地址直接定义呢。

网友A:
最简单就是用 __attribute__((at(????)))
或者就用分散加载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B:
各位大大,俺又来了~~~
用STM32的FSMC静态存储控制器外扩了一个SRAM,怎么样设置才能像使用内部RAM一样的方法对外部RAM进行操作。
比如我想定义一个数组到外部RAM,能不能不指定它的地址直接定义呢。 ...
引用 楼主:

这是个通用的问题,以前讨论过。
比较通用的的办法是修改链接文件。3L说的方法是用Keil/ARM的开发环境,等同于修改链接文件。

楼主:
这是个通用的问题,以前讨论过。
比较通用的的办法是修改链接文件。3L说的方法是用Keil/ARM的开发环境,等同于修改链接文件。
引用 网友B:

我就把启动文件修改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链接文件

楼主:
貌似成功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