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1精度0-100度的标准温度计

楼主(2011-05-24):
做了个仪表,里面有测温电路,测温范围是0-100度,现在需要检测其测量精度,想找一个精度0.1的温度计做参照,不知道什么样的温度计符合要求?淘宝上好多标0.1精度的,实际上都是分辨率0.1度。

网友A(2013-04-03):
精度0.1的温度计,那要看什么温度段,要是1000度也是0.1那不现实的

网友B:
  楼上的,楼主已经说了0~100°,这种精度还是有的,比如FLUKE之类的,只要你费用够!

网友C(2019-01-17):
贝克曼温度计精度0.01

网友D:
Fluke的只能保证探头是理想的才能做到0.1精度,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实际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