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之DMA设置,USART_DR在哪定义的

楼主(2011-05-24):
使用DMA做USART接收时,参考例程发现这么一句,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y_DR_Base;
有疑问,这个USARTy_DR_Base定义的是0x40004404,这个怎么来的,

网友A:
看STM32寄存器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define APB1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define USART2_BASE (APB1PERIPH_BASE + 0x4400)
......

在看看USARTy_DR寄存器,偏移0x04,所以最后值为0x40004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