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与输入电位器选择

楼主(2011-05-24):
为什么电脑或是MP3的音频输出接功放时,功放的音量电位器可以用50K的电位器,而直接接到耳机上时就不能用50K这么大的电位器了,要用小阻值500R/1K的?

楼主:
难道是电位起到了分压的作用而这样?

网友A:
re LZ:

前者通常是放在功放前面的,而后者则是直接驱动耳机,两者功率(或电流)不同自然取值不通。

网友B:
通常音频输出接口执行的是Line Out标准,这是高阻抗小信号输出,阻抗匹配时用数K至数十K的电阻或者电位器的定触头,耳机接的是内部PA的输出,这是低阻抗大信号输出,阻抗匹配一般最多是数十到数百欧姆,否则PA的工作点将不稳定甚至发生自激。

楼主:
谢谢了!了解了
这个咪头电路在这里有必要要吗?

网友C:
这是典型的阻抗匹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