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汇编问题

楼主(2011-05-24):
汇编程序中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DS      1
                EXTRN CODE (?C_START)
                PUBLIC  ?C_STARTUP
                CSEG    AT      0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为何前面都有个?

网友A:
这是 KEIL 编译器的做法. 大概是防止名称冲突吧, 楼主不必要学他的.

网友B:
防止和用户标号重名

网友C:
?编译器会自动产生一个序列防止重名..
如有两个?Loop,编译后一个可能是12345Loop.
另一个?Loop可能是12346Loop或者其它****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