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2011-05-24):
请问这种π型滤波是否有必要将第一个电容通过过孔接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我一直是两个电容接地是在同一面,请教有人在用上面的方法?

网友A:
确实没有试过!!

网友B:
如果接地平面在PCB的另一面就只能如此,但最好在同一面接地,如果另一面也同时有覆地层,再打过孔连接就是。

网友C:
楼主 和 5楼:
图上的意思是说 2个电容 接地不要在同一地平面 是吗?
那也就是要至少有2个地面,保证分别接2个电容吗

网友D:
to 6L:

一楼图中的意思是:靠近IC的那个电容应该和IC的地引脚在顶层(器件面)相连后再通过过孔连接到下面的地层,而电感外的那个电容则直接通过过孔连接到地层上。这样可以使IC侧的那个电容和IC接地连线最短。

网友C:
电感外的电容 为什么 不也在顶层和IC 还有电容 一起接好之后再 过孔到地呢?
图片中文字似乎解释原因了,没看懂。。

网友D:
to 8L: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电感两端电容隔离稍远些,否则会通过地线将噪声耦合过去。

网友E:
请问HVM大侠,
   此图中接地的不理想性,应该考虑的是接地连线的电阻还是电感,或者电容?那中因素应重点考虑,谢谢a!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两个电容的地不应该在同一地层面,电感左边的电容通过过孔和下面的地连接,电感左边的电容和器件层地相连,避免通过右边的电容耦合到IC,而没有经过电感滤波。
  可是即便是电感左边的电容通过过孔和下面的地连接,上层和下层的地都是和大地相连,不也可以经过靠近IC的电容耦合进IC吗?

网友D:
to 11L:

下层是一块大的地平面,电感左边电容通过过孔连接在此地平面上更“稳固”。而若在顶层直接连到右边的电容和IC地的话,相对来说更容易在这上面发生“地弹”。

楼主:
请楼上的解释一下“稳固”和“地弹”的含义。

谢谢!

网友D:
to 13L:

地板牢牢地固定在基础骨架上,走上去纹丝不动,那叫“稳固”。地板和地基非刚性固定(诸多原因所致),走上去象走“蹦床”似的,那叫“地弹”。

百乐门舞厅的地板就有那“地弹”的感觉。

网友F:
请问这种π型滤波是否有必要将第一个电容通过过孔接地?

看意思,只是为了让回路不重叠,因此,有没有必要得看实际情形。但是,在此是将原理讲清楚了,如何做就得看个人的啦…

网友G:
意思是两边接地不要共用一个过孔吧,这样地回路重合

网友H:
尽量让IC的电源,地跟最靠近的C构成最短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