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如何去掉覆铜

楼主(2011-05-24):
板子已经覆铜了,想在修改一下,请问如何去掉覆铜?我用的是protel99SE

网友A:
可以隐藏,暂时关闭DRC 修改完后,在显示,开启DRC 双击铺铜,更新

网友A:
右键“option”-“show/hide"-”poly"-hidden

网友B:
option”-“show/hide"-”poly"-hidden只能隐藏,改的时候可能碰到其他元件或线会报错,选择DELETE/选择覆铜层删除,修改完后再覆铜。

网友C:
删除,或先挪到一边

网友D:
双击覆铜,把覆铜网络设置为无网络,然后快捷键组合E+D,鼠标选择覆铜,删除覆铜。
也可以直接E+D删除覆铜,但建议先把覆铜网络设置为NO NET.

楼主:
恩。好了。谢谢PA2792:)

网友E:
最好的办法是按shift后鼠标点选覆铜,然后shift+delete删除。另外,如果想修改下线之类的不用麻烦的删除覆铜,可以将覆铜改成别的层,如机械层,这样你就可以改线了,改完后再将覆铜改回原来的层就好了。

网友F:
如果只是修改一下线,个人感觉还是2楼方法较好。
楼主说隐藏后依旧报错,是因为没有关闭ERC。

网友G:
直接按键盘上L,在SHOW/HIDE那标签里有个POLY什么的,选隐藏就是了

网友H(2013-10-21):
具体点怎么覆铜,怎么确定不同网络号的覆铜区域

网友I:
如果只是修改一下线,个人感觉还是2楼方法较好。
楼主说隐藏后依旧报错,是因为没有关闭E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