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支标准温度计

楼主(2011-05-24):
需找一支0-100度精度0.1的标准温度计,用来检验一个仪表的测温精度,不知道什么样的温度计符合要求?淘宝上好多标0.1精度的,实际上都是分辨率0.1度。

网友A:
你得去买一等标准水银温度计套件来标定

http://www.hsyibiao.com/1.html

楼主:
谢谢tyw。给出的资料不错。
看了一下,检定标准水银温度计的原理,用到一个标准铂电阻,请教:这个标准铂电阻在各个检定温度点的电阻比也是经过检定过的吗?

网友B:
高精度的可以用来标定低精度的

网友C:
知道什么样的温度计符合要求

网友D:
淘宝上卖的温度计,不能算数的。楼主既然是用来检验某仪表,那么需要比该仪表更高级别的温度基准,而且必须是计量部门检定的。

网友E:
去分析仪器厂家买“标准温度计”,水银的,已经过标定,精度0.1度量程较大的尺寸有将近一米,但做成产品后还是要拿去计量部门做认证的。

楼主:
哈哈都是大侠啊。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965465645&frm=
这个应该可以吧,号称包过检的,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0.1℃用来标定0.1℃,级别不够.要一等标准水银温度计,价格贼贵.

网友D:
精度高一级,价格可不是高一级,要高好几级。

楼主:
大侠都好热心啊。我的表精度只要0.4度。我用二级管感温,不知道在0-100度非线性度是否小于0.4度。

网友B:
大侠都好热心啊。我的表精度只要0.4度。我用二级管感温,不知道在0-100度非线性度是否小于0.4度。
引用 楼主:

那不是二极管,虽然外观跟玻封的二极管很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想象我是用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不是啦。
我是用二极管感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啥呢?

网友A:
你直接说要标定0.4度精度的设备,就不会有那么多故事了,浪费二姨资源,扣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