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你好!请教

楼主(2011-05-24):
斑竹你好!请教一个问题,两台一模一样的恒压电源能否在输出端串联使用?

楼主:
还有还想再请教一下:我现在想做一台0~150V连续可调的电源,输出电流0~20A,在最大输出150V时能达到输出电流20A,但是这么宽的输出电压让我颇为纠结,一般说来,设计主脉冲变压器应该是以输出150V为基准吧,那么在空载输出150V时PWM芯片(初步考虑用UCC2895)已经是极小的占空比来维持稳压了,但是当通过调节给定来调节输出电压往下走时比喻从150V调到0V这个过程中,其最小占空比怎么样维持呢?是不是要通过切换不同的死负载来维持?还是有别的什么方法?谢谢指点!真的很急呀

网友A:
Re楼主:
两个相同或不相同的恒压电源可以将输出端串联使用,此时输出电压是两电源输出电压之和,最大输出电流为两电源中最大输出电流较小的那个。但需要注意两电源在串联之前不能有任何电气上的联系,另外输出电压较高时须考虑绝缘的抗电强度。

开关电源要输出电压如此大范围变化,很难做到。尤其是从零开始可调。
一个办法是如3楼老王所说,做成分段(分档)的形式,例如1~5V、5~25V、25~150V。
另一个办法是在开关电源输出后加一级线性稳压。线性稳压要从零开始可调比较容易。但你的输出电流达20A,线性稳压的损耗太大。
第三个办法,是采用全桥移相电路。全桥移相比较容易做到输出电压大范围变化。

楼主:
非常谢谢两位前辈的指点!俺现在就是想用全桥移相拓扑,像这样的电源设计主变输出端的电压应该是以150V为准则吧?要做大这么宽范围,死负载要分级么?

还有,功率大概在大概1.5KW左右,但是高度不能超过1U,平时习惯了EE磁芯,但是由于高度限制了EE系列,明显不行,前辈磁芯方面有什么好推荐么?

最后再请教一下,恒压的电源串联,A机器的-端接到B机器的+端,然后以A机器的+为正输出,B机器的-为负输出?

网友A:
5楼:
1、死负载应该分档,最好是做成自动的,由输出电压控制,不过比较困难。还可以考虑用恒流电路作为假负载,这个比较容易。
2、变压器高度受限制,找老王看看。
3、和手电筒里面两节干电池串联一样。收音机、数字像机等等都是如此。

网友B:
恒压电源

楼主:
感谢,偶知道怎么样做了,以后遇到实际问题再请教!

6#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