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Pmos管为什么不能完全关断

楼主(2011-05-24):
图中PMOS SI2301,在去掉Q1,Q2的情况下,输出端BAT3.7V端还有1.7V电压,换8550就没有了。

网友A:
2301不是这样用的(元件符号是错的,这是N管的符号)
你到底想电流怎么流?从Li+到BAT3.7V,还是从BAT3.7V到Li+?

楼主:
元件符号是有问题,我要Li+到BAT3.7V

网友B:
知道画错了,那么应该重新画幅正确的,再贴出来。

网友C:
你用的是耗尽型的MOS管,本来就是要通的

不好意思,图看错了,查了下资料,这个是增强型的,所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楼上是不是从教科书上看来的概念?

网友C:
记起来的,前段时间看过书

网友D:
你还甭说,我还真没怎么注意,把R11换成33K试试

楼主:
R11换33K,BAT3.7V电压更高。

网友E:
说明后面负载太小,悬浮有电压,q2加上就不会了

要么就是栅极下拉不够

网友F:
不会是D1焊反了吧

楼主:
图中在拿掉Q2的情况下,XC6206的第3脚是不是应该0电位???

网友G:
LZ的图,怎么才能把  那个 MOS管  关断?

网友G:
Q1打开后,再关闭, Q2要怎么控制,才能关断?????????

网友G:
减小 R13,R14,R15。增大R11

其实,你完全可以用 万用表量 栅极电压

网友H:
lz的图都是怪怪的,给你参考个。

网友H:
严重怀疑你的D S接反了、、、

网友I:
不能完全关断

楼主:
D,S没有接错,

网友G:
T1打开了,还能关断吗?

楼主:
用PMOS做电源开关,能不能完全关断。如果不能,为什么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路都这样用。26楼的图你的电流方向是不是从左流到右,如果是,有问题。

网友H:
继续关注,lz找到原因了么

网友A:
PMOS做电源开关肯定是没任何问题的,你的不行那肯定是你的自己的原因。
至于是什么原因,4楼已过告诉你了,先把图整对再贴出来,因为一个错误的图别人是不可能给你分析出一个正确的答案的(因为别人不知道只是你的线路图错了,还是你焊的电路也有错)。

楼主:
图已经改正,焊的电路也没有错。

网友J:
体二极管吧

网友K:
有个别的二极管是会反向悬空也导通电压的,遇到过

楼主:
相同的电路,我在新的一款板上就可以关断

网友L:
是管子的问题,我刚才还修了块板子,SI2312,N管,栅极通过4.7K电阻接到单片机引脚,源极接地,漏极接蜂鸣器,发现开机蜂鸣器会响下,很短时间,但是能听到,关机后,单片机没电,但是蜂鸣器正极有电,测量栅极0.5V的电压,经4.7K后降为0.4V多,换了个SI2312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