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单片机在KEIL UVISION4仿真不了,请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2011-05-24):
我正在用的单片机是STM32F207
开发环境是keil uVision4
版本号:uVision v4.20.03.0
Copyright(C)2011 ARM Ltd and ARM Gemany GmbH.ALL rights reserved.
TOOLchain:         MDK-ARM Standard Version: 4.20
Middleware:         RL-ARM Real-Time Library Version V4.00
Toolchain Path:    BIN40\
C Compiler:         Armcc.Exe     V4.1.0.644
Assembler:         Armasm.Exe   V4.1.0.644
Linker/Locator:    ArmLinkExe    V4.1.0.644
Librarian:            ArmAr.Exe      V4.1.0.644
Hex Converter:    FromElf.Exe    V4.1.4.644
CPU DLL:            SARMCM3.DLL        V4.20
Dialog DLL:         DARMSTM.DLL        V1.62
Target DLL:        BIN\ULSCM3.DLL     V1.82
Dialog DLL:        TARMSTM.DLL         V1.60

device选项选择STM32F207IE
模拟仿真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0000000C : no 'read' permission
可是我将device选项改选STM32F103ZE就不会这个错误。
有没有人帮我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请香版关注下这个问题!

网友B:
呵呵,原来是这个帖子啊。关注一下

网友C:
应该是startup.s这个文件不匹配。

网友D:
是不是Flash密度相关的那几个文件没有选择对

楼主:
startup.s这个文件是自动生成的,我的工程里没有涉及到FLASH密度相关的文件,只是在target选项里设置on_chip ROM area: start address  0x08000000   size 0x80000
0n_chip RAM area:  start address 0x20000000    size 0x20000

网友E(2011-09-16):
LZ解决没,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是PC指针定位在发0x000000导致,原因不明

网友A:
用 jilink,不要用ULINK!

网友B:
207真折腾人

网友F(2011-11-30):
我也碰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使用的是STM32F2xx_StdPeriph_Lib_V1.0.0的库,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G:
请LS各位先去问问KEIL,它有没有STM32F207的软件模拟仿真?

我们从来不用软件模拟仿真,我无法回答。

网友H:
应该是启动代码不符合,更换207对应的启动代码,针对不同的片内存储资源都有不同的启动代码

网友I:
keil 4是有st32f2xx芯片的,可以仿真!不过没有碰到楼主的问题!我用的多还是IAR6.21

网友J(2012-12-19):
我已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下了4.22A,4.23,4.5,板本都出现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K:
那你们换成iar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L(2013-04-18):
mlgb的。用keil自己的例子 3系列和4系列都无法仿真

网友L:
在debug窗口里面   CPU parameter 里面加上 -remap.
然后会出现0x40000....的错误。

然后百度 写一个map.ini……

网友M(2013-08-07):
我也出现楼主的问题,不过在dialog dll里面把parameter改成-pSTM32F103VE就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N:
uv4.0似乎不支持512K以上flash的仿真?换成别的芯片就好了。但是还是有奇怪的问题,我怀疑此版本有问题。比如在以下程序中,xx使用局部变量时,赋值总是错误。
char buf[1024];
        double sita,dsita;
int main()
{
        double sintbl[18],costbl[18];
        int i;
        int len;
        double xx;
        len=0;
        dsita=2;
        dsita=2*3.14159/18.0;
        xx=2*3.14159/18.0; //仿真是使用局部变量不行,为什么?
..